ACER笔记本,跑到显卡处,掉电!

楼主(2010-11-03):
ACER笔记本,跑到显卡处,掉电!触发正常,电流上到1.4A了,就快要显了,都出背光了,掉了!,CPU背面的大电容换了,南桥也重做了,故障依旧!

网友:
是不是没过显卡就掉了

网友:
ACER  第一   显卡坏了 换或者 加焊

         第二   显卡供电不正常  换 1.8M 电容

网友:
到显卡了掉了,做南桥干嘛。查显卡供电,OK的话就做显卡吧

网友:
先刷BIOS资料

网友:
先做显卡,不行看卡显卡供电,还有是否过热保护

网友:
你试一下换个温控 IC
出许是保护?

网友:
看看什么芯片?检测显卡处掉电和南桥有什么关系?

网友:
先测显卡供电      供电正常就换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