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机上的硬盘不能分区

楼主(2010-11-03):
一IBM台式机上的硬盘系统有问题,后客户要求重分区再装结果后来分不了区,提示硬盘写有病毒保护文件

网友:
低格也格不了么?

网友:
更新下MBR,再去BIOS看看是否把病毒保护关了。

网友:
去BIOS看看是否把病毒保护关了没要不挂成存盘用winhe填零试试

网友:
一般是bios设置保护的原因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