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C610上电0。2A掉电,有“嘀嘀”的钟摆声

楼主(2010-11-03):
板号:DAO TM7
故障:此机进过水,待机大电流。
维修过程:拆机测3VSUS/5VSUS 对地,拆了Q202和PCI1420后,阻值正常了,但没有电压产生,更换1632后,待机0。01A。上电到0。2A掉电,并伴有嘀嘀的钟摆声,瞬间测试有3V/5V/1。8VSUS电压,没有RUN电压产生。以为有电感不良,更换了几个电感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以前修到过好象是一个给内存供电的芯片损坏,把PG给短路了。

网友:
查 32M的时钟。待机就响一般是晶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