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 M602

楼主(2010-11-03):
今天接了一台东芝M602的机器来没有待机.拆了后放电就 能开机了 但是放在那里 过一天就不开机了 显卡独立的 945芯片组的 在拆机后就就正常了 有时候开机有时候就不开机了 这是什么问题你呢!请高手指点一下
不开机
芯片
显卡

网友:
有可能南桥虚焊

网友:
会不会有虚汗呀!这个只有自己漫漫找规律!

网友:
不开机的时候测一下,待机电压出来了没有。然后决定维修思路

网友:
南桥坏了,或是提供给南桥PG的信号没过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