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黑屏

楼主(2010-11-03):
梅捷某型号主板 双PCI-E插槽  现在插的是离北桥远的槽(离北桥近的接触不太好),目前症状有时能开机(开机后上网,玩游戏一切正常)有时开机黑屏  检测卡代码D1  。还BIOS设置后重启 黑屏代码D1  进系统后在系统里重启之后大多数黑屏 极少数亮屏但是定在LOGO死机 检测卡代码8C    有时候开机黑屏检测卡也有跑过2E   内存换过,电源换过,显卡换过,BIOS清过,怀疑主板但是不确定方位  请大家伙给点思路,或是有过类似案例的给予建议

网友:
看看北桥有没有虚焊

网友:
我 感觉 就是 显卡或北桥的的问题  因为具体没见到板子   你看看那个 离北桥近的接触不太好的那个槽周边的 元器件        还有就是北桥

网友:
试下 要是修好了   记得把方法说出来啊兄弟

网友:
用手试着按北桥,没有在犯病了 可以肯定是北桥轻微开焊 呵呵!现在给客户打个电话报个价

网友:
一般都是桥的问题比较多!如同楼五所说的那样。准备报价拉

网友:
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   准备报价换桥咯

网友:
主板换桥大家一般报多少啊?

网友:
我这里从来不换桥,不清楚价格,换桥不如换主板了,这比换桥还赚钱,省时间。

网友:
刚做了 北桥 回来测机   检测卡直接FF了 郁闷啊

网友:
我也正困着呢

网友:
弄一下桥。不行的话应该就是显卡插槽的问题,个人意见,仅供参考

网友:
直接刷BIOS,还是不行,风枪吹北桥,再不行换板

网友:
不用换桥吧,吹一下行不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