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示灯狂闪,不显示

楼主(2010-11-03):
今天收到一台同方液显,上电指示灯狂闪黑屏,另外一台长城的外接适配器也是黑屏指示灯狂闪
黑屏

网友:
明显是高压短路了,换掉高压板的开关管就好了。

网友:
楼主,照2L的做,还有就是电容也要看看有没有鼓包

网友:
断开高压或换块高压板试试

网友:
有些断开高压板不会闪只要一接上驱动板就会闪也是 一样的。高压板上的推动管短路。

网友:
高压的问题吧.

网友:
先拆开看看 先目测下在发帖呀 gg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提示,那台液显一组高压变压器的六个脚均有10V左右的电压输入,另一高压变压器六个脚只有不到3V的电压输入

网友:
电容没有鼓包,是高压电源一体板,也没高压输出

网友:
10V也不对啊,一般都是12V

网友:
建议查看,滤波电容,高压板!

网友:
高压的问题 查下高压上有没有电压

网友:
高压板短路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2楼说的正确,换开关管

网友:
一步一步测试吧。遇到过驱动板坏导致指示灯狂闪不显示。

网友:
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现象,是短路保护?高手分析一下。

网友:
换掉Q25,Q26,和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电源 高压 驱动板 都有可能的

网友:
你这样现象高压有问题的几率大,电源负载不够的可能性也有

网友:
我看也像电容问题

网友:
电源带不起载的多

网友:
可是电容都测试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