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205一个电容惹得的获

楼主(2010-11-03):
    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L205机器,开机4秒掉电,没想那么多,先拆下主板再说,首先使用最小硬件发来加点测试,故障依旧,取下CPU再加电,能开机了,也不掉电了,各路电压均正常,换了一个CPU 试试,继续掉,由于没有图纸只能凭经验来修了,遇到这种故障首先得考虑供电储能电容了,一般就在线圈边上,一个一个的测试吧,没有发现有异常现象,根据经验有些电容漏电,或性能不良也会引起开机掉电的情况发生,而且CPU哪儿的坏的居多,但是用万能表判断不出来电容地好坏,现在就只有先换换CPU 那儿的电容了,结果今天运气还不错,换掉CPU那两个储能电容之后奇迹发生了,开机不掉了,马上上屏测试,OK故障排除
   总结:在修开机掉电的时候,如果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就得考虑是否是有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了,特别是CPU供电那块的,因为那儿电流较大,很容易引起电容的性能下降。
   最后也奉上两张CPU供电芯片的中文引脚定义图

网友:
电容漏电引起的  电容不起滤波作用了 笔记本的电容维修起来麻烦 不想台机那么直观 一眼就能看出哪颗电容爆浆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都是CPU的周围电路有一点点的小故障,慢慢查,有小的电阻或其他的小东西损坏,很难查出来

网友:
今天刚接到一台 用电池可以开机 用电源就是掉电
换了大电容也不行
把大电容 还有CPU边上220的电容拆了量还短路呢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。。

网友:
开机掉电这种问题最是难搞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了 你的中文资料很好啊,, 正好查到引角定义、
你在哪找的?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