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电脑在插入自己的优盘后才能启动

楼主(2010-11-03):
让电脑在插入自己的优盘后才能启动,否则启动后即自动关机,以下是该方法的实现过程:
  1.首先确定优盘的盘符,可以将自己的优盘插上,然后就可以看到盘符了,这一步是很重要的,如果把盘符弄错了,那就让你的电脑长眠去吧;
  2.在优盘里创建一个文件,文件名和扩展名均任意输入,比如笔者创建的文件为123.txt  3.在本地磁盘上创建一个批处理文件(用记事本另存为.bat即可),其内容为如下一行语句:
  if not exist I:\123.txt shutdown -s -t 10 -c "你无法使用该计算机"
  这里I为优盘盘符,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优盘中不存在123.txt这个文件,则在10秒后关闭该计算机,并显示"你无法使用该计算机"这一提示信息。
  4.在运行里输入"gpedit.msc"打开组策略,并定位到如下路径:"本地计算机"策略→计算机机配置→Windows设置→脚本(启动/关机),然后在右边的框中选择"启动"项,并将刚才建立的批处理文件添加到启动脚本列表中,确定并退出就可以了。
  到这里就大功告成了,这时,只有在开机时插入优盘才能启动计算机并进入系统,否则将出现如下的提示并在指定时间内关闭计算机:

  另外,再说说在优盘遗失情况下的解决办法。 1.如果时间足够多,可以在运行中输入"shutdown -a"来解除关机指令;
  2.也可以将计算机启动到安全模式下将启动脚本删除,因为在安全模式下是不会加载开机脚本的

  如果有些因为系统问题不能自动启动批理你可以这样做.在运行里输入 gpedit.msc 打开组策略

我随便写了一个批理.如果有需要的下一个..

634 Bytes, 下载次数: 19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很实用,很强大!

网友:
仔细看一下说明..视频就没做了

网友:
我开始的时候想到了shutdown -a的命令

网友:
呵呵,试试

晴空流星 -1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很不错,学习了,明天试试看!

网友:
方法还是可以的

网友:
对付不懂电脑的还有点用处,对于懂点技术的就没用了。

网友:
简易加密狗~

网友:
u盘坏了不就完了?

网友:
没实际用途的东西,在安全系统下都可以删,又有命令可以阻止,实在不行换个系统就可以了

网友:
防止别人随便乱动自己电脑(指不是很会用电脑的人)但是怕U盘丢了或坏了。不是麻烦了。

网友:
方法不错。不过对于稍微懂点电脑的人来说没什么难度!

网友:
很不错  挺新鲜的  有时间试试  有点意思

网友:
有点意思

网友:
想法还不错 值得尝试

网友:
呵呵 ,稍微懂点电脑的都可以解除掉

网友:
遇到高手就不行了,一般用用蛮好!

网友:
不太实用。。。防君子就可,,

网友:
VISTA以上有加密盘登录这个功能呀,具体没去看。有需要的去了解下吧。 最早的XP也有密匙盘功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虽说有点点高,但是实用价值不怎么样。

网友:
有点不好啊。USB一天被插一次,时间长就松了。

网友:
技术含量是高,但是没有多大意义,电脑是自己在家用的,有必要防自己家人吗?还有万一U盘不见了,那你就爽了。呵呵!不建议使用。个人看法!

网友:
不错,对不懂电脑的人还是管用的

网友:
电脑简易加密,技术含量不高,办公电脑可以用用

网友:
有点意思,可以试试

网友:
不错的方法,就是感觉麻烦些,我记得有个软件也能达到这效果,不过手动操作长知识啊

网友:
不错。很好的方法呀。!!!!!!!

网友:
u盘坏了,重装系统就可以了,

网友:
是不是重新做系统  就取消了啊

网友:
这个很好啊,值得学习,更值得收藏

网友:
哎。不错,学些一下

网友:
呵呵,想起了冲击波

网友:
当看到那条命令时我就知道有解了, shutdown -a,不过你把10改成1时间就不够了,只能采用安全模式了,呵呵。

网友:
这就是对付不怎么懂电脑用的招 很不错

网友:
  麻烦。  而且没什么用。

网友(2010-12-10):
说了可能打击人……这东西意义不大……安全模式是干嘛的呢?这种还不如直接的XP系统密码安全系数高……对不起

网友:
这招糊弄小白还行= =遇到高手根本没啥用。。。。

网友:
真如直接的XP系统密码安全系数高

网友:
不想别人动你的电脑加上密码不是一样吗 何必这样麻烦呢 又怕坏又怕丢的 呵呵

网友:
挺好的 有空玩玩

网友:
这个思路不错。

网友:
哈!还得找个u盘!思路不错的!
能把系统引导做进去就完美了!

网友B:
顶你,我要加分呵呵!!

网友:
挺有创意的,不过要是加上一些相应的防御措施就万无一失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,一定要学习,我电脑平时很多人破密码用,可能这招用得着。

网友:
绝,对于想搞点花样的人的确不错

网友:
用的双系统,要搞两次啊!

网友:
感谢分享,好办法。

网友:
这一种方法行,对付一般的客户行,对懂电脑的不管用

网友(2011-01-12):
装个 MojoPac 就好了 你自己要用的 XP 系统就在优盘里 台机上的 XP 只是个阳春 XP

网友:
如果U挂了坏了,怎么进去呢?

网友:
顶楼主,挺实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