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171S+ 带不起负载

楼主(2010-11-03):
   用户拿显示器过来说是发电电压高烧坏了,拆机发现整流桥堆短路,滤波电容已经炸开 保险肯定烧了不用量,拆下开关管还是好的,心片是用SG6841 估计没坏,换整流和滤波接个灯泡,闪了一下,量输出12V 5V 在空载的状态基本正常,有一点点的波动 不到0.5V。接上灯管和数字板,屏幕一闪一闪,。。。???  难道后面的也坏了?
    拔掉数字板连接线 ,用5V直接短接到ON/OFF,背光亮白屏正常,测输出电压12V有11.5V
5V有5.1V 。两个电压都稳定。难道是数字板有问题?接上数字板 在屏幕一闪一闪的时候5V和12V都有很大的变化5V跌到1V左右  12V跌到5V左右,这样的电压感觉想是某个电路有短路的情况,测数字板的供电没有短路,降压电路1048  1117也没见有短路,。。?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?再去掉数字板接线 测电压输出还是12 V 5V,短接ON/OFF 到5V  背光亮不闪 12V 5V 都稳定。把问题又转回数字板 查来查去还是没见有什么东西坏。 不解,找图纸,没找到一样或者差不多的数字板电路图。想想 是不是还是电源的问题呢,用块好的板代换试  背光亮得正常但是没有字符,不出无信号显示,测12V降到10.6V  5V 降到3.8V。但是电压稳定。这块板在其他机子上是正常的使用的啵。
  既然电压稳定,可能负载过重,带不起来,应该是还是在电源板这边,换回原来的板,经验AOC很多都是电容的问题,把输出滤波电容全换,电压有点改善,12V上 到 8.7V ,5V 变化不大 但是屏还是闪 ,测一下限流电阻 在二极管挡下测0.001,应该没变值什么,看了下色环0.39R,不用电阻档两了他的阻值了, 直接用 两个0.68并联换上去,空载 测电压12V路有13.1V   5V有5.2 V, 接上数字板开机  妈的不闪了,字符也显示无信号连接。测输出电压12V在11.4V  5V在4.85,稳定。犹豫了一下, 装机给用户拿回家
    现在想想 真正的问题是不是那个电阻的原因,我也不量那个电阻,因为表用 的太久了精确度没有那么高。在维修的思路感觉有走弯路。 修这个机花了差不多5个小时
  请大师们 点评

网友:
这个电阻两个作用,一个是限流,一个是反馈取样点,如果是电送错了有可能导致过流,电阻会坏的,这个电阻一般用0.22欧姆--0.47欧姆/2W都可替换。

网友:
哦!不知有谁能解答此故障原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