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510开机白屏

楼主(2010-11-03):
HP CQ510开机白屏,刚拿来的时候不显,发现内存条松动,重上后,便开机白屏,外接也无显示。求思路。

网友:
显卡坏的多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先做显卡再说

网友:
加焊显卡吧

网友:
查查看有没有什么电压或是信号到了没,HP 的显卡通病多,做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