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00 散热求助

楼主(2010-11-03):
本人DELL 1400 刚换的631显卡 加的铜片 改的风扇 显卡温度还是65度左右。。 后来干脆把内存盖卸下(内存旁边就可以看到631显卡),用散热底座直接往里面吹 显卡基本维持在59度左右,请问高手 这样做可行吗。。
显卡

网友:
应该显卡还是有问题

网友:
底下散也是可以的呀,不管怎样,只要能把温度降下来就可以

网友:
你要不把CPU风扇改成长转,问题应该可以解决。

网友:
cpu风扇改长转的 应该可以

网友:
cpu风扇改长转也没有用,要空焊还是一样空焊,换个改良的GPU试试,兴许会好些。

网友(2011-06-02):
没有朋友 提出好的方案吗

网友:
楼主什么时候是65度,感觉像楼主目前采用的方案已经是最好的了,没地方再改进,另外查一下风扇及散热片内的灰清干净了没有

网友:
这个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