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50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11-03):
故障现象:开始测内存数据线上有波形,但好像是重复的,没有EDID发出
首先怀疑是检内存不过,飞线跑码卡却跑00,但是LPC上已有脉冲,可能是有些机器检内存不
过时不跑码,此时就去查北桥的工作条件,和南北桥的同步信号,发现PLTRST#在抬起后有下拉脉冲,大约有七八毫秒的时间,一直拉到最低,最先怀疑是谁把它拉低的,先断一些可以断的负载,都没有起作用就怀疑南桥是不是本身损坏,于是换一个新的IBM南桥上去,故障依旧,第二天发现不上内存时就没有被拉低,此时既然是不过内存造成北桥自身复位重新再读内存,那就再查一下内存管理模块的工作条件,也只有一个基准电压和四个补偿,在工作时,有两个补偿可以看到有尖波,没有发现问题,那现在只有BIOS,和北桥了,PM45的北桥没有也不好做,那最好还是先刷个BIOS吧,没想到刷过还真的好了,测EDID也有了,上屏亮机!

网友:
都会修机子了啊,学习了

网友(2010-12-13):
我也有一台B450 不开机

网友(2011-02-18):
b450没有待机,该如何下手去修?请高手指点一二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打1117输出端是否对地,或查PCI A14是否对地.如对地,拆网卡,声卡,再量,如还对地,测USB数据线阻值,如对地,南桥损坏

网友(2011-04-20):
这个不1117输出的

网友(2011-07-09):
点不亮的时候电流好多啊

网友:
不过内存应该刷BIOS比教保险

网友:
跟各位高手学习了哈哈

网友(2011-10-24):
最好还是先刷个BIOS吧

网友(2012-10-26):
高手分析下B450进系统掉电,重启。我刷过BIOS,焊过CPU供电,该怎么修啊

网友:
都是高手啊

网友(2013-04-15):
我的没有 3  5 V  不知从哪里下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