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图像反应慢

楼主(2010-11-03):
19吋AOC液晶显示器,现象是当图像移动或者变化时,很缓慢,一点一点的变化或者移动,有点像动画的效果,图像颜色正常。驱动板换过了,屏芯片也换过了,故障依旧,很郁闷。接下来该怎么修呢?不会是5V供电功率不足吧?请各位师兄指点迷津。

网友:
屏的问题吧,如果是我换了驱动板还不行就直接放弃

网友:
这些都是屏芯片不良处理信号出错造成。

网友:
是屏的问题,论坛上有人发过这种贴子,

网友(点评):
[维修经验] HSD190MGW1屏 拖影 色彩失真 终极解决办法 以前在家电杂志维修论坛上有非常详细的维修方法,但是现在图象都不在了.

网友:
参照三星19寸重影通病来修,或许能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