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XPS M1330南桥发烫,用一会掉电,更换南桥无效。

楼主(2010-11-03):
板号:DT2
芯片组:965PM+ICH8+NV8400
故障现象:开机后触摸板发烫,用一会掉电。
维修过程:拆机看触摸板下正是南桥,上电后南桥开始发烫,不到三分钟掉电,以为南桥不良,更换一个全新的82801IBM还是一样烫手,对图纸查南桥各组供电都有,南桥换了两个都是一样的,不知是什么原因,请各位分析一下。

网友:
待机时南桥发烫 大部分是南桥坏 触发后南桥发热一般属于正常现象

网友:
不知道你这个烫到什么程度
应该不是桥的问题吧

网友:
查看南桥的各个供电,有电压偏低的话就会无故发烫掉电

网友:
南桥在正常工作时只是一般发热,不会发烫的。除了版主说的供电,时钟也可以看看

网友:
南桥该是有问题,但触摸板发烫掉电我觉得的这触摸板导致男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