灵异事件, 致铭主板, 奇怪现象,

楼主(2010-11-03):
一块, 致铭*****N45PL-L,  主板, 清空CMOS  设置后接串口硬盘不能显示,  把串口硬盘拆下来就能显示,  实在难以置信,  试了半个钟了,  找不到问题之所在,  刷过BIOS  ,换过32.768K,     一切该想的问题都想过,  肯定是板的问题了,

       后续,  现在,  我在不挂硬盘时进CMOS设置, 把S-ATA,  硬盘选项由AUTO   选为,SATA ONLY  ,  F10保存,  注意了,  这一次它不能自动跑码点亮,  ,拔掉电源线,这时接上串口硬盘,  可以认盘, 并进系统,  一切功能正常,,
    现在再进COMS 设置把刚才改的选项恢复默认,同样能正常使用, ,
     不知是哪里问题了,  ?????南桥坏了吗?

   再后续,  2011,5,7,     喜哥说这种情况要查5V的待机,  嗯, 记住了,  有机会试试,

网友:
关键是什么都没坏 闹鬼了  这个问题很正常的 啊

网友:
是不是硬盘有毛病啊,不见得是扳子吧

网友:
看得不太明白,楼主也写得太简略了点吧

网友:
致铭主板,BIOS刷一次试下。

网友:
建议再刷BIOS吧``

网友:
"拔掉电源线"看不懂是哪个电源线

网友:
今天已经交还客户使用了,   方法是经过CMOS   设置后再插上硬盘 , 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,
    我也在期待下文 ,  哈哈,

网友:
不太明白,楼主也写得太简略了
要不换条数据线试试

网友:
重刷一下BIOS 最好还是把它原来的刷回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