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8I845GV不启动,短接绿线正常跑码

楼主(2010-11-03):
如题,不启动,但线路跑过,绿线直接到I/O 712F-S(GB),排针有5V,经过一个贴片电容(C70)滤波后接一个472电阻(R262),然后到I/O.    32.768两脚电压正常,0.19和0.2。但就是不能正常触发,但是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能正常跑码。郁闷了,到底是什么问题啊,开机电路不就这么点么?能正常跑码的话证明南桥已经正常工作了,I/O也是正常的,南桥和I/O附近的三极管也都查过了。还能是什么问题啊,高手指教下。。。。。

已经解决了,刚搞好,哈哈,大家猜猜是什么问题啊?

TIE8712F-A  GB。没错,就是它

网友:
跟IO到绿线之间的线路一般都是有断线或者中间三极管不良。

网友:
去查一下IO 的PDF.看南桥是多少脚..如果是低电压就是南桥没到IO.如果是高电平就是IO有问题.正常是有按一下开关有跳变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线路已经跑过了,绿线直接到I/O.没经过任何三极管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好,找不到这个专用I/O的PDF,可以传个给我嘛?或者帮我看看是哪一脚

网友:
不知道是LZ打错字还是那样的。。845的主板晶振的电压怎么会那么高呢。就算是AMD的主板也没见过电压有过1.9~2.0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不好意思,确实是打错了,是0.19和0.2

网友:
我没修过,但给个建议,觉得是晶振的问题

网友:
换个IO试试

网友:
换个电源 试试

网友:
线都跑出来了,还找啥PDF?把待机时电压与开机时跳变情况,说一下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桥下边受潮有短路 你用酒精清理一下  在不行的话换一个晶振试试应该能好

网友:
不会IO到南桥,或南桥到IO的线路中间有元件坏了吧,这个你查了没有?

网友:
你看南桥晶振有没有波形啊 摸着晶振看能不能开机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晶振问题,既然都查了没其他问题了建议换个晶振试试

网友:
感觉是I/O的问题

网友:
晶振电压不太对吧,换个试试先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大哥,你不会看错了吧。。。

网友:
你摸下晶振看下能不能开机。如果还是不能。估计是IO收到触发信号后,没有拉低绿线咯。换个IO试下。

网友:
CMOS(没打错吧?)跳线    跳下. 时间稍微上点  在换过来试下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排针有5-0V的跳变。但是连接的472电阻另外一边,也就是连I/O那边没有跳变。这是什么问题呢?我把472改成0欧,连接到I/O那头就有5-0V的跳变,但仍然不启动

网友:
测电阻有无开路,IO不正常,就换一个试一下。

网友:
感觉io的事

网友:
我没什么没理论     只有些经验    一般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直接考虑IO问题

网友:
技嘉的板开机专用芯片查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谢谢,的确是I/O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