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6BAP-A主板不能加电

楼主(2010-11-03):
测开关针电压为3.3V 负极接地.断接开关针有低电平到IO(IO是W83977EF)看到PDF.是第73脚到开关针.查南桥的3.3V待机电压.晶振用示波器测正常有32.768M.波形也没问题.测IO的71脚5V VCC供电也正常.这种情况有可能是IO有问题.我就找到一个旧板.把这个吹下来.换上那个....还真可以开机了.可以加电后.又不过内存了...后来仔细一下是吹IO时没注意把那个电阻吹没了...装上一个就亮机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