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助,主板问题,开机针电压过高,CPU核心电压也高,什么情况?

楼主(2010-11-03):
请问:P4  478主板,开关针电压4.94,CPU核心电压2.88V ,诊断卡复位灯常亮,用AGP打阻值卡测 vddq工作电压,+12V电压,+5V供电等等都是0,这是什么病,要重点测试什么地方,谢谢,谁能指点一下

网友:
重点还是查CPU供电这部分啊,查VDD前面是否满足条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