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完北桥 检测卡FF 郁闷了

楼主(2010-11-03):
做之前还能跑码,做之后就FF了  开机2-3秒 北桥烫手 做了2遍还是不行 难道北桥挂掉了吗?是我的技术问题?还是AMD北桥不好做?还是跟主板有关系?

网友:
北桥现在都烫手了。  查下北桥是否在做显卡时候出现短路了

网友:
没做好,重来

网友:
我都做了两遍了,而且一遍比 一遍阻值低,怀疑里面有连脚的,还不想重新植株,因为这个维修收不了几个钱  郁闷啊  我只是想知道 是不是AMD的北桥不好做啊?

网友(点评):
小马过河,不试怎么知道??

网友(点评):
不想重植就放弃嘛,反正收不着几钱 想知道为什么,哪就重植或换北桥嘛 想要知道点什么总要付出的

网友:
温度是不是没有掌握好。北桥挂了。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当然是做不好了``你试重做吧``

网友:
测下北桥的每组电压是不是正常!!

网友:
肯定没做好,调整下温度曲线,修好了对自己也是经验。这个桥应该不难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