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屏线不亮

楼主(2010-11-03):
飞利浦的15寸,高压板无输出故障,怀疑FAN7601损坏!!!由于手里没有替换的,用单独的高压条点屏,我是这样接线的。用的ATX电源的12V给高压条12V供电,接地用的ATX直接接在高压条上,同时从高压条的接地线上飞了根线到驱动板的地线,高压条的ON/OFF直接接的驱动板的ON/OFF,不过由于驱动板还需要一组3.3V(原电源板的供电就是12V,3.3V的)所以从ATX直接飞线到了驱动板!!这样说起来应该对了吧!!!
可是奇怪的是开机灯管都不亮了,电源指示灯一直闪,测ON/OFF电压一直在0V!!而郁闷的是把屏线拔了后再点的话屏亮了,但是一直亮而且电源指示灯也是一直亮,没有信号输入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不是应该闪烁的吗??
求高手们给个思路!!!

网友:
驱动板是不是还需要12v,你没接?

网友:
驱动板的12V也是直接从ATX拉的!!

网友:
没有高手来指点下吗????

网友:
会不会是屏短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量一下屏电路吧,可能上面的芯片短拉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 不过还是没有解决 期待答案

网友:
一是电源3.3V供电不足,二是屏有短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