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 CQ系列 分区做系统问题

楼主(2010-11-03):
好像是CQ35 记不太清楚了 反正CQ系列肯定有这种情况
光驱不能分区  进PE看不见硬盘  BIOS里没有改IDE的地方  只能用GHOST  或是用个DOS才能做系统
把硬盘外挂分下区  在哪回去 在PE里才正常看见硬盘分区   我想知道不外挂的情况下 这么能分区或是进PE看到硬盘?(带SATA驱动的盘或PE就不要提了,只想知道常规有没有办法解决?或是BIOS里有调的地方 可能是我不知道的)谁有办法 就跟大家分享下

网友:
直接进PQ行不行。

网友:
光盘里带的软件都进不去啊 DOS MHDD 都进不了

网友:
BIOS里面有改的地方,改IDE。好像叫DEVICE CONFIGRATION

网友:
那个型号我还忘记了 一定没有改的 唉

网友:
CQ系列的本本,有时候做WIN7都不行,偏要HP原装的。。郁闷啊

网友:
pe3.2完美解决看不到盘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