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661GX-M7不开机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11-03):
今天收到两块精英661GX-M7主板,不开机,一块有复位,一块复位灯常亮。
先测所有供电都正常,再测无时钟,(有复位的那块也没时钟,晕!没时钟却有复位),再测晶振,谐振电容正常有波,时钟IC有3.3V 供电,追线路AGP B7脚经过一个330电阻到时钟IC30脚。PCI B16脚经过一个470排阻到时钟IC17脚。确定时钟IC挂了。时钟IC是ICS 952018AFLF,到料板上找到一个ICS 952018AF代换后开机滴的一声正常,有显示了。最后又把ICS 952018AF换到另外一块板也能正常开机,两块主板不同现象,却是同一故障点。

网友:
说明什么呢?说明时钟IC是ICS 952018AFLF与ICS 952018AF可以代换

网友:
呵呵,楼上的LZ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板可能存在这样的通病,让大家以后注意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 只不过没换时钟芯片 只是补焊了一下 解决了问题

网友(2010-12-04):
这种板子的故障有很多种,我就碰到过四种,一种是有复位不自检的,一种是无CPU供电的,一种是跑到26掉电的,一种是循环跑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