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有很多双核机器不过内存(指的是双核机器)

楼主(2010-11-03):
现在有很多双核机器不过内存(指的是双核机器) 除了
1 查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正常?
2 更换内存
3 更换北桥
4 刷BIOSS
5 有的是南桥问题
请问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过其他原因造成不过内存???
有的话请说出来分享一下
刷BIOS

网友:
今天修一台也是不过内存的,插不插内存电流跑的一样,后来换了一个显卡好了,可以亮机

网友:
AMD 芯片坏 CPU座虚汗

网友:
不过内存问题也有多!不如2楼的换显卡好的,那么这就肯定的显卡损坏导致北桥不能正常工作;所不能过内存的。问题别看的太直观花点智力够易成事、、、、、、“一手机器还很好修的”。

网友:
AMD 的CPU 蛮多导致不过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