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0不开机 可以触发 电流到0.26 反复掉电重启

楼主(2010-11-04):
HP CQ40不开机
故障现在是CPU不供电,CPU没电压。其它供电正常。待机正常,可以触发 电流到0.26 反复掉电重启
请问这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就直接搞cpu供电芯片。

网友:
把CPU电压修出来,就不会掉电了

网友:
是的,你把CPU供电修好就好了

网友:
CQ40 is issue SuperI/O,Lan chip,SouthBridge,TPS51125 is not good

网友:
查CPU供电的条件

网友:
这个机器应该还在保的

网友:
供电芯片,MOS管都看看

网友:
你主要是看一下,CPU供电的上下管有没有不良或是短路的,如果所有条件都正的话,在想ICr问题

网友:
是的把电压修出来就不会掉电了

网友:
CQ40嘛 ,CPU坏的也还是满多的

网友:
还没接过这种机子,AMD还是INTEL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