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遇到怪现象,求高手帮忙帮探讨一下~!

楼主(2010-11-04):
今天来修一台机子,华硕K8N的主板,2800+的处理器,两条金士顿512的内存,迈拓80G的硬盘。一开始是启动不了,后来我把硬件全拆了,清洗一下,只插CPU、内存、显卡的启动一下,好了,点亮了没什么问题了,可是后来我把硬件全装上去,启动,毛病来了,一到XP启动的画面就自动关机。我用PE想看看是不是硬盘有问题,好嘛~!启动PE也是自动关机。电源换过,硬盘换过,连串口硬盘都换了,内存也换了,就是一到启动XP的画面,“唰”一下又是自动关机了。关机的时候硬盘还有一声响,不过不大。想让高手帮看看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是不是硬盘访问模式设置有问题呀

网友:
散热没装好,过热

网友:
CPU挂掉或是南北桥散热不良

网友:
你可以先量量南桥的信号,我碰到很多都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电源功率不够或已经损坏,散热不练。

网友:
把前置usb线拔掉试一试,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,是前置usb线的事!

网友:
从散热 CPU供电电路那一块查查 有时候CPU那边的电容滤波不良也造成这情况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一块 跟你这故障唯一的区别是 我换了块硬盘 能运行三个小时左右 才关机 是升技的板子 cpu旁边的电容还有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多谢大家帮忙。  原来是南桥的问题,   这机子解决了。

网友:
长见识了呵呵

网友:
电源开机跳线短路???

网友:
也许就是硬盘接口或者数据线的问题,你仔细试试看。

网友:
南桥的什么故障引起的?

网友:
应该是I/O或南桥吧

网友:
主板出事的多

网友:
学到东西了  呵呵

网友:
用单条内存试试

网友:
多谢多谢 我有学习到一点东西

网友:
主板有虚焊了

网友:
装机时没有装好,或着有虚焊,主要看CPU和桥部分

网友(2010-12-10):
散热问题。

网友:
风扇问题,用GHOST重装系统也会关机,哈哈。这问题很常见

网友:
先看电源功率不够或已经损坏 再用MEMTEST86+ 试试

网友:
这种板桥容易虚,先排除CPU散热问题吧

网友:
CPU和南桥过热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?我的机子也是同样问题。

网友:
长见识了

网友:
楼主说一下是南桥虚了还是坏了

网友:
你就没有怀疑过主板的问题吗?

网友:
南桥 虚焊 导致的

网友:
华硕K8N的板子  的通病  一个是 内存槽下面的两个MOS管温度高  一个是桥容易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