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脑装了系统后进不了桌面而且黑屏,高手帮忙一下

楼主(2010-11-04):
一部电脑我装了系统的时候很顺利, 装好了之后进不了桌面。而且黑屏, 高手帮忙下..  该怎么弄..  怎么解决

网友:
安全模式不黑屏,  进到里面也把显卡驱动弄掉了,   但还是一样,     这会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分辩率设置有问题

网友:
用微软内存检测工具,检测一下内存。没为题的话 按F8 进 VGA模式 看否进入

网友:
卸载驱动要彻底,然后调低分辨率,如果还不可以的话,就是显卡本身出了问题,我以前又碰到过这种问题,后来换显卡好了。

网友:
本本还是台式?本本可能是显卡模式也会有问题

网友:
800*600试试。。

网友(2012-08-20):
应该是笔记本吧,,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。一到桌面就黑屏,显卡不是原装驱动

网友:
显卡驱动出错

网友:
不装驱动,看看能不能进去,这种情况与驱动的关系比较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