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维修内部绝密资料之各类型笔记本通病(1)

楼主(2010-11-04):
IBM T系列机器通病如下:

故障现象:T2X系列出现暗屏解决:更换高压板或者灯管

故障现象:T2X内存槽容易虚:解决:加焊内存槽.

故障现象:T40/41机器通病出现蓝屏或者花屏死机现象解决:加焊显卡或者更换.

t22暗屏换屏线,一般T22的屏线爱有断线的,就是主板接口的第八脚,和高压条的倒第三脚,爱断线。

IBM机器通病:

T30,T40出现花屏
显卡问题

IBM通病T23机器北桥旁边的电感虚焊导致CPU无供电

IBM X31 加电不开机 显卡BGA

SONY

SONY 迅驰的本,不加电先看开关线!开关线正常一般都是南桥烧掉了,如果加电不亮,肯定是显卡虚了!

联想E280S 不开机或内存检不过BIOS资料容易坏

联想旭日210暗屏

此类机器出现暗屏,一般换高压条即可解决

东芝T21OO电源板易坏或虚焊

联想 旭日125 主板和ACER有一款通用,CPU供电芯片容易空焊,加焊就好。

南桥容易烧坏,待机电流0.14

联想旭日150 屏轴容易引起A/B壳破裂

旭日150 3205容易虚焊,修好了N个了

联想150开机白屏:开机过一秒左右变白屏,加焊CPU供电芯片ADP3205,百分百解决题

联想E255、E260出现内存报警 加焊内存或更换北桥

IBM600X, 容易报301和8613错误,键盘和小红点坏了

COMPAQ B2000,不上电 换南桥。

明基有时开不了机 有时开的了 只有换板

HP`~~DV1000

用电池开机掉电~~`换'C12<在CPU座后面的那粒五脚管子>~~~不插内存都跑0A~~换1772

SONY R505 不开机,不加电的换3V 5V1.25V检测芯片

GRX 加电不亮的 内存槽坏或者北桥问题

GRS的 有开机辅助芯片 易坏

S16加电不亮的显卡虚焊

富士通S7010 机,不开机的为一个CPU供电MS管坏 还有CPU供电驱动芯片易坏

海尔H40主板上得硬盘接口容易松动。

H50不开机,I/O不良。

T30靠音响的那侧内存槽容易虚焊

HP v3000  CPU座易坏

D600不触发

与I/O很大的关系

三星P20开机出现花屏,ATI9000显卡加热没有用,重做BGA后OK

sony 只要是小机器点不亮,好多时候什么都不看,先放电

清华同方待机电流在0——0.01跳动,多为1632虚焊,加焊可解决

t2x待机电流过大。主板上有个六个脚的稳压芯片坏换了OK。

DELL D600通病

1、不充电
换电源适配器一般能解决

2、不上电、偶尔点不亮 网卡找不到
加热网卡芯片

网友:
感谢楼主不吝赐教,收藏了。

网友:
这么好的资料楼主都不收钱.真大方.多谢了.

网友:
楼主把它搞成doc 下载

网友:
HP V3000 显卡通病都没打有????

网友:
这个很实用看了

网友:
为以后使用,先收着

网友:
好东东啊  谢谢楼主 受教了

网友:
很好的资料呀。最主要是不要钱的。呵呵。谢谢楼主了。

网友:
谢谢了。看过了。

网友:
很好,笑纳了,嘻嘻

网友:
谢谢分享我把楼主的武功秘诀收藏起来

网友:
不錯的好資料..也可從其中學一些量測方式

网友:
收到哈,谢谢楼主。是比较好的资料

网友:
晕,thinkpad的还有这么多毛病

网友:
谢谢提供经验心得,学习收藏!

网友:
收下了,谢谢楼主分

网友:
通病二在那里 呵呵

网友:
这个 论坛里 好像 早就有了吧 很多的 只要是常逛论坛的 一看就知道 了

网友:
希望总结多点!

网友(2010-12-04):
好经验,学习了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大公无私!!!

网友:
好东西啊,收下了!

网友:
不错啊 收下了 谢谢LZ分享

网友:
还行,哪天了我 也把入行刚四个月的经验发给大家看看

网友(2011-04-11):
有没有关于更多东芝笔记本的?

网友:
X31不是你说的显卡吧大哥。。是个电容C683和那个块子吧??

网友:
有时还是待机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旭日150适配器接主板那一块容易虚焊,加焊就好。。遇到两台了。。

网友:
再补充一个DELL D600 键盘有几个键不能用。。换键盘没用。。取掉,键盘接口的那些排容,

网友:
楼主好人啊,都不用下载.体谅我们新人啊

网友:
慢慢消化这份内部绝密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