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电源被我弄坏了

楼主(2010-11-04):
本人菜鸟,还是初级阶段的那种,十天前突发奇想,要学维修,并决定先从电源入手,因为坏电源便宜,拿来练手正合适。于是一边学元件识别测量,一边看维修实战,学了一周,也修好了几个电源,晚上,又开始学习,一边看资料,一边把一个航嘉HK350-51CP(这个型号比较少见吧)拆开,想再走一遍各故障现象要查的点。通电后,先量5VSB和绿线的电压,然后去测7500的供电,这款电源的7500比较特殊,它放在一块独立的电路板上,然后,垂直的焊在大电路板上,前有变压器,后有滤波线圈,线路板背面还刷了胶,粘了一块塑料片,我只好把表笔伸到芯片前边去找12脚,数好后把表笔搭上去,然后去看读数。19.8X,还没看清最后一位哪,只听啪的一声,表笔不知连到哪儿了,同时一股烧焦东西的味道飘了上来,心里一惊,扔下表笔就拨电源插头。缓过神来后,把插头插回去,然后直接短接绿线和黑线。晕死~~ 电源的风扇不转了,此时只觉七窍生烟,航嘉哎~~ 不死心,再试一遍,风扇还是不转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淡定,淡定~~~    拿起表来,先测待机电压,4.8  然后,绿线,4.6  7500的14脚有5V输出,松口气,还好,问题不大,短接绿线再试,风扇还是不转,但测得各路输出都有一点电压,12V有2到3V的电压,仔细听听,电源还有吱吱的声音,现象就这些了,先静下心来把所学的东西过一遍,副电和前面的整流滤波应该是好的。7500是好的,339应该也没问题,不能正常工作,所差的就是两个主开关管以及推动管和7500周边的电路了吧,马上动手测,两个主开关管是好的,费了半天劲,把7500所在的小电路板焊下来。用表一量,上面的两个小三极管坏掉一个,其它的二极管和电容还完好。看看型号C3198 在论坛里一搜,没有?? 管它呢,此时心急如焚,找了个废电源板,把上面的两个推动管焊下来一测,还行,都是好的。管它三七二十一,焊上去再说,把管子焊好,再把电路板复原,插上220,心里默念:阿门~~  短接黑绿,那可爱的大风扇终于转起来了,听着呼呼的风声,如闻天籁,测测各路电压,都正常。以后再也不敢拿好电源来练了,教训哪~
半夜三点半了,码完字去睡了,想告诉和我一样初学的朋友,练测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,免得造成人为故障。

网友:
对了,这个电源还有一个3842,不短接绿线也有12 和5V输出,但是输出线附近有一个50欧的电阻非常烫,用手摸下估计有六七十度,通电就发热。这样正常么,谁有这样的电源,摸下试试,看看你的是这样的吗。

网友:
UC3842+7500+339这样的组合也有

网友:
昨天修到个飚马山寨电源居然只用个494一个芯片,不用运算放大器,不知道怎么做的电源
居然还敢标360W

网友:
厉害  动手很强i  我那时候自学就晕了 还是来实地来取经了

网友:
我的师傅就是这样出来的,
最好串联一个灯炮,再上电。这样安全点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可能人家有其它的稳压办法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多看,多练,敢于动手,总有一天,我会成为高级菜鸟的,呵呵,你也加油咯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呵呵,家里面没有灯泡,想买一只,老忘,盖上电源盖子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吧?

网友:
呵呵,楼主和我差不多,只要不是心血来潮就可以,坚持就是胜利!最近我也弄了一堆烂电源在琢磨!

网友:
是啊坚持就是胜利!

网友:
我最近也遇见一个航嘉电源。开机电压正常。3.3V。5V。12V,都有。但是变压器老是吱吱叫烦死了。470UF.47UF,都换了。也不好使。正在烦恼中哦。。。。我也加油去了

网友:
你已经很猛了,我才是菜鸟,只会换换电容,换换三极管,其它问题我就蒙了~~~~~

网友:
300V附近测量一定要小心.生命诚可贵呀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我找到的烂电源都被我修好了,就有一个拆件了,现在没东西可折腾了,天天看论坛,真无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看看论坛里的维修经验会总帖,也许对你会有帮助,那里面关于电源吱吱响的原因说得很清楚了,多试试,祝你成功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看看电源的工作流程和故障帖,对着电源多看,大部分问题也就差不多了,至于象某些电阻或小二极管引起的故障,就先扔一边有空再研究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
还从没被直流电XX过,300V,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的,很爽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
我也没被X过.不过看过一朋友被X过..就差没冒烟.

网友:
楼主的精神真可贵,呵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