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佳液晶LC19AS69帮我确定下故障部位

楼主(2010-11-04):
(图片)

网友:
就是图像向右移3公分,下移2公分,靠左侧1公分有一1cm的垂直黑带,写过驱动程序,故障不变。

网友:
这个液晶有电视功能

网友:
应该换驱动板试试。

网友:
我觉得是逻辑板故障

网友:
驱动程序或者数据有问题.先自动调整看能不能恢复.左边的黑带应该是你的图象往右移的缘故

网友:
驱动已换,故障不变,自动调整没有用,TV也一样。

网友:
时钟不同步吧,查屏线是不是断线了

网友A:
是不是原厂的驱动程序呀,换过屏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原厂的驱动程序呀,换过屏吗?

是原厂的,屏没换

网友:
屏线接触不良会出现类似问题

网友:
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看

网友:
  看下是不是屏格式电压不对

网友:
你 那个是TV的   有没有初始化过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