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deapad S9/S10和昭阳M10系列机型冷开机自动断电或蓝屏现象的解决方案

楼主(2010-11-04):
故障现象

部分客户或工程师反馈联想Ideapad S9/S10和昭阳M10系列机型在冷开机时会出现自动断电或蓝屏的现象。自动断电通常发生在机器进入操作系统桌面之前。蓝屏报错信息则是:0x000000B4,如下图所示。

问题原因
出现上述故障的原因,是由于近期中国中部的一些客户(北方客户家里有暖气或广东等地客户在使用环境温度较高的情况下,通常也不会出现此类现象),室内或户外环境温度较低的情况下,在机器加电自检的过程中,系统部分电源关闭,最终引发整机电源关闭或蓝屏的现象。此类问题是由于客户的使用环境温度过低造成的。
解决方案

刷新附件BIOS程序即可解决机器低温开机现象。BIOS版本:14CN56WW

BIOS程序更新说明:
1)
启动到纯DOS系统(如果出现BIOS无法更新的情况,可以尝试不同类型的DOS启动程序);
2)
运行相应BIOS文件下的BIOS.BAT批处理文件即可;
3)
需要同时接上适配器和电池电源,且电池电量不低于30%

网友:
哈哈,我手上刚好有机,有时开机不显,试下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整理一下资料 有些准备删除 看看发给大家有没有用

网友:
这个方法还真没有试过哩,试试

网友:
这个问题在南方应该不会出现吧老师

网友:
拆开用编程器也可以吧,软件方面不是太熟悉

网友:
环境因素比较关键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