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1A有时重启机器,机器自动关机

楼主(2010-11-04):
F41A有时重启机器,机器自动关机

题材:售后/维修案例      知识编号:C171184

故障描述
用户送修一台天逸F41的笔记本,保修的故障为有时重启机器,机器自动关机,且该故障现象不是每次重启都会出现,有一定得概率性。

解决方法
机器开始是VISTA的操作系统,开始判断以为是系统导致,为用户改装XP测试一段时间,故障复现。排除系统故障,可能有硬件问题,逐一替换内存和CPU测试故障依后旧。最后查看机器BIOS版本为3.12,为用户刷新最新的BIOS版本3.13后拷机测试正常。(此问题只是个案,这里写出希望供大家借鉴参考)

网友:
没碰到过,怎么刷BIOS

网友:
汗,不是吧BIOS也会导致这样啊,- -学习了,谢谢楼主

网友:
搂主很细心阿

网友:
应该说肯定不是BIOS版本的问题,而是BIOS部分损坏(虽然说进系统后BIOS什么都不管了,但这玩意说能说得清?),,,

网友:
好像tcl有款机也是这样的。刷BIOS搞定。

网友:
这个是联想是知识库,我天天都逛,呵呵

网友:
   笔记本BIOS不好找啊。

网友:
应该说是极个别情况,很少碰到。不过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。

网友:
BIOS引起掉电还是头一次见到。

网友:
哎   我们离维修 差距还真远这种问题都有人会注意到

网友:
学习了一个BIOS引起的问题.如是是主板问题该从那方面下手呢!

网友:
看着比较蒙呀

网友:
楼猪很强大!膜拜!

网友:
很好的例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