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师们,谁能告诉下 液晶频的位数怎么区分呢?

楼主(2010-11-04):
刚学,越详细越好,谢了

网友:
看数据线有几对 4对是单6 5对是单8  8对是双6 10对是双8

网友:
二楼说的是一方面,如果从屏上看,可以看一下屏线接口附近有几个100欧电阻,也分别是4,5,8,10对应单六,单八,双六,双八。
还有笔记本标准屏是单六,高分屏是双六,普通台式的15寸一般是单八,17 19 22是双八

网友:
谢了  已经解决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随便百度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