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Q45开机灰屏

楼主(2010-11-04):
昨天修了一台三星Q45故障时开机灰屏,看电流过了显卡了。外接无显示,一看是NV的显卡肯定是显卡的问题了,拆机加焊显卡,焊完后以最快的速度装了一半外接开机,怎么不亮啊,接屏还是不亮,电流也正常。难道没焊接好在加焊一遍,又加焊了一遍还是不好用。没招看来得换了。换了一个全新的631显卡后故障还是一样。到底是哪的问题呢?后来静下心来测试发现不接屏,把硬盘装上可以读硬盘,把外接显示器接上亮了。这本本原来是得进系统外接才会亮啊。于是赶紧把屏插上试试,晕怎么又不读 硬盘了,,等了一会还是不读,把屏线一拔就能读硬盘,现在终于找到故障点了,就在屏上。怀疑屏线有问题拆屏测屏线正常,不会是屏坏了吧,这个机器的屏是三星LT121W1的,从备件库取了个新屏换上开机 啊就为的三星出现在屏上。这个故障时我三年来第一次遇到,希望大家在 修这样本的时候注意了,一定要细心。

网友:
不要急着做显卡  排除下

网友:
学习了,我也遇到过平坏的,走了弯路

网友:
要是我的话,我可能会跟楼主的做法一样,不过有了楼主的这次经历,以后要多多注意了,谢了

网友:
有的主板就是这样的,缺省显示是LCD屏,不会自动切换到外接。对于不熟悉的板子,发现电流过了显卡时应该外接内接都试下。

网友:
楼主应该先测下屏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