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本屏改液晶显示器

楼主(2010-11-04):
有个本本屏,单六的,改了后显示了,可是上面缺一点,下面有块不显示,怎么自动调整都移不下去,是什么毛病

网友:
要刷程序,是程序不对,驱动板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用的是跳线方式的,换了几种驱动板都是一样,点别的单六没问题,就这个单六有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只要是不全显示就是程序,分辨率不一样,到修液晶那里就 搞定了

网友:
要用乐华的通用板.重新写程序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1024X768  (笔记本屏)   单LVDS 6bit 不是这个能点亮吗,不可能吧

液晶显示器配件鼎科原装液晶驱动板 2621V2.0-A 鼎科GM2621
跳线说明:
鼎科通用板点屏定义
M2621V2.0-A
模式 1-2 3-4 5-6
√:表示上跳冒
×:表示不上跳冒
800X600                  单LVDS 6bit   × √ √
1024X768  (笔记本屏)   单LVDS 6bit   × × √
1024X768  (15寸方屏)   单LVDS 8bit   × √ ×
1024X768  (笔记本屏)   双LVDS 6bit   √ √ √
1280X768  (14.1宽屏)   单LVDS 8bit   √ √ ×
1280X1024 (17,19方屏) 双LVDS 8bit   √ × ×
1440X900  (19寸宽屏)   双LVDS 8bit   √ × √
1680X1050 (22寸宽屏)   双LVDS 8bit   × × ×

网友:
基本上通用板都支持不了笔记本的屏,写程序吧

网友:
刷程序吧。手上也有一块笔记本屏,正在改。

网友:
驱动板跳线或程序有问题

网友:
谢谢大家!!我搞定了,找了个乐华板,换了N个程式才搞定

网友:
是驱动板问题吗,楼主说一下吧1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不要板,是程式,以前用的都是万能板,只用跳线改,不用写程式,后换了一个要写程式改模式的板,写了N个程式才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