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超频后不断 死机 蓝屏 ... 求高手赐教

楼主(2010-11-04):
       我的电脑是 主板:顶星N61   CPU :AMD 闪龙 LE-1100 内存:金士顿 1G  硬盘:WD160G    显卡 :影驰GT210    我因为打游戏觉得电脑CPU太底了.就去超频了一下 .超到外频280的时候 电脑就出现.死机.蓝屏.   就算是把主板 COMS 短接 . 电池拔出. 电脑照样死机.蓝屏. 求高手 回复...

网友:
超频要看CPU的体质
不可过量!

网友:
这配置打游戏不行,不单是cpu,显卡是更大的瓶颈。如果le1100配个100多元的8600gt是能玩一下07年左右的游戏的,gt210就悲剧了,玩魔兽争霸3吧.........
ps:清空cmos要把电源拔掉,否则无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