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压区分

楼主(2010-11-04):
请问各位高手笔记本电压的各种区分:+3VS,+3VSUS,+VCCP,+3VA,VDD-AMP,+3VAUX,+3VSUS-PE,+3VO,+5VCHG,+5VLCM这些电压是什么意思,具体用途

网友:
先弄清楚什么是S0 - S5,上电时序。资料区应该有详细的相关信息,多看看就知道了。

网友(点评):
对我等新手而言,弄懂了S状态也分不清这些电压是干嘛的,兄弟能否说说看这些是什么状态电压?

网友:
这些不过是给不同的电压一些不同的名称加以区分而已,不同的板子命名会不太一样。通常情况是:
+3VS  是 +3V SYSTEM 的缩写,代表3V的系统电压,就是主电压,基本上各芯片都会用到,在上电时序里通常比较靠后才开启,在S3,S4,S5状态时关闭。

+3VSUS 是+3V SUSPEND的缩写,除了S5以外都开启的电压。机器从SUSPEND状态唤醒就靠它了。

+VCCP是VCC PRIMARY的缩写,作用跟+3VS类似,不同的命名而已。
+3VA有的板子是指模拟电压,比如给音频放大芯片供电的。有的指的是待机电压。

上面其他几个没有普遍性,要看具体是什么板子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去看一下这一贴里5楼的文章,不能全解楼主的疑问,但有个大概流程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296711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