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维修中积累的一点小常识

楼主(2010-11-04):
近几个月来遇到几块开机无显示的显卡,有的主机可以启动,有的主机不能正常启动,看显卡的供电电路有的正常,有的供电滤波电容损坏,以前也遇到过几个类似的故障,供电没问题就不知道怎么动手了。有一次手边正好有热风枪,就去掉风嘴,对着显示芯片加热了2-3分钟(这只是个大约时间,并非准确时间,自己掌握好火候),然后上机一试,居然好了,以后的几块只要符合以上故障的,全部如此处理,都可以正常使用了。总结如下:
1、供电有问题,先修复供电电路;
2、开机黑屏无显示的,加热显示芯片;
通过以上两步的处理即可修复开机黑屏无显示的显卡,各位高手,不知道我的经验是不是正确,请大家一起参考一下。

总结一下:
主机可以正常开机,键盘已经正常可以使用,只是显卡没有把显示信号送到显示器的,如果供电没有什么问题,这多数都是显卡GPU虚焊引起的,可以用风枪加热GPU(如果有BGA的那就更好办了,这只是一个最廉价的解决 办法)的办法来解决。
1、要主机可以正常,以CapsLock键和相应的指示灯(或者NumLock和相应指示灯)可以亮和灭为准;
2、二要看显卡的供电,供电有故障先修供电;
3、以上两点没有问题了,就可以认为是GPU虚焊,处理GPU即可。
4、用风枪要去掉风嘴。
5、要用锡纸把GPU旁边晶振(如果有的话)挡住,因为论坛上有的网友认为晶振怕高温。
6、用风枪吹时,要先远距离普通加热几秒钟(自己掌握时间),再慢慢移到GPU上转圈吹(距离和速度自己掌握);我用的是高迪850的风枪(据说是比较烂的),风速2.5-3级(周围有小元件,风速要小,没有的可以稍大),热量5.5-6档,加热时间自己要注意掌握,前面说的5分钟只怕有点过了,2-3分钟吧,我自己感觉差不多了再默数到20(大概20秒时间)。
     印象中好像这类故障的N卡比较多。希望对大家维修显卡有所帮助。

网友:
也不能全是的,一般你用风枪吹5分钟的话,你的风速是多少?温度是多少呢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温度5-6级,风速3级

网友:
我加焊GPU是风速5-6 温度是300-350加热时间3-4分钟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风嘴用什么样的???还是不加风嘴来吹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吹大芯片要尽量加大出风面积,不是还有专门为热风枪配加焊的特殊风嘴的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哦,我的风枪没有特殊风嘴,有机会买一个~~~

网友:
这样也行啊,供电没问题了,就吹主芯片啊。。我怎么没吹好过一片,遇到好多次了。

网友:
那确实是个方法   GPU 不能随便吹了  要相当丰富的焊接技术   要不芯片鼓包  就废

网友:
你不加焊高的么

网友:
你这招刚入门还凑合。要是修高档卡就太糟蹋东西了,等你以后水平高了就明白了。GPU不是轻易加焊的,许多不是GPU开焊引起黑屏,你加焊了这卡的问题更加难以修复了

网友:
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这是很实用的方法

网友:
是啊,再没有条件的情况下这招确实不错,经验是慢慢积累的,学习中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风枪加焊GPU,高档点的卡还是不要搞。简直是蹂躏。

网友:
现在风枪加焊GPU那是不行了,有铅还可以 ,无铅我看只会把显卡加焊报废,我去年还在用司登利数显风枪下加热上面小风枪,都搞不动7300GT无铅的,老是GPU鼓包,不知是你用风枪的方法好些 还是,,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显卡,但是全部吹死,没一个吹好的

网友:
LZ都没说加热后锡球有无融化,如无融化其实是PCB变形虚的焊点接触了,很快就会返修的。

网友:
吹好的多了,关键能用几天?

网友:
还是别吹的好,换电容修电路倒是可以考虑
我倒是经常换一些没鼓包的显卡的,修好好多网吧显卡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 几块

网友:
像这种最好是BGA加焊好点,用风枪吹是非常不理想的做法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昨天还吹好一个七彩虹8600GT的显卡,可见用风枪处理GPU虚焊问题还是可以用的,刚开始的时候,心里也没底,我提前跟客户说明了,这样小处理一下,有可能用不长,客户基本都能接受的。从第一个这样处理的显卡到现在有一个多月了,还没有客户返回的(我给客户保一个月),这期间又遇到三四类似的问题,依法施为都正常了。

网友:
请问下惠普笔记本dv2000花屏,如何修,是不是要重新植球,还是给显卡芯片加热下就可以了,估计是显卡虚焊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误解了,我说的是台机的独立显卡的处理方法,笔记本的不要这样冒险,无论如何还是要用BGA来做的。

网友:
来不来就加焊,不行啊!

网友:
黑屏一般都是显卡啊!CPU很少虚汗的!

网友:
我刚买回一台安泰信AT8205风枪,用大风嘴,风速3级,温度350,加热4-5分钟,结果GPU鼓包了,惨啦。。。。新机子还是要自己测试才行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自己多加留心,不要等看出鼓了,才停止吹,宁可少加热1分钟,也不可加热过头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GPU鼓包了------加热时间过长了,要掌握好时间。

网友:
哥看着眼热啊 你们别太浪费了啊 !!!痛心疾首中!!!

网友:
很好,很好,学习

网友:
看 半天也没看见有太多的成功经验啊,看来,这方法太有难度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