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VA1703WB 图纸

楼主(2010-11-04):
如题,电源板输出电压给驱动板,板上标了12V,测 的是15V,标5V那测出只有0.2

网友:
  晕,修显示器还要图纸,建议检查桥堆和滤波电容

网友:
有没测整流子那儿的电压?? 有些机子电源板给驱动板5V输出是过保险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