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M-WL19AH液晶一插点就是花屏的。

楼主(2010-11-04):
这台液晶刚拿来时是不通电,但插上电的那一瞬间,屏幕会闪一一下关,我马上想到是电容暴了,拆开后一看,果然是这样。换好电容后,我一把电插上,屏幕就亮了,过是一屏幕多是那种竖起的彩条,就像排线一样,而且电源指示灯不亮,按开关键也没反映。这个问题像是程序的问题吗。?

网友:
把屏线重插一下试试~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把电容全部换掉

网友:
电容都鼓了,当然换掉了拉,排线接口我都清洗了一下,排线也插了。

网友:
程序坏。屏坏

网友:
换驱动板吧 换了还一样 是屏的问题了  电源电压有没有输出 也要看下

网友:
是程序坏了,是25L什么来着,我刚好有个一样型号的联想液晶,数字板布局有点不一样,我把那板上的换过来就好了。

网友:
先屏线,再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