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W66跑08掉电

楼主(2010-11-04):
看论坛上也有发过此贴的,有没有解决的啊
开机诊断卡跑到08 60,停2秒左右复位灯亮一下就掉电了,加焊了北桥没反应
主板型号 S210 VER:C

网友:
刷下BIOS先

网友:
  你是不是没有装开关小板啊    没有装小板掉电很快的 跑08是正常的  装上开关小班就能42 而且不会掉电

网友:
缺电压吧,查1.8V.1.25 V  1.5.V有没有,正常不

网友:
你这个像是温控电路出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