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小心烧掉了什么东西,有图

楼主(2010-11-04):
绿线圈起来的那里,有两个方方的东西,左边一个烧掉了半边,不晓得是啥,求高手解释一下,能修吗。我不是专业搞硬件的

网友(2012-02-21):
看电路板上的标识,电感L,电容C
MSI
贴片电感、

网友(2010-11-04):
旁边有标志,你可以看看啊!估计是二极管坏了

网友:
贴片电容,你看旁边的字母是什么

网友(点评):
好像他吧字母给圈住了,貌似看不清了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了,电阻和电感都是黑色的

网友:
有半边塌了,右边那个两头都有白白的中间黑的,左边那个被我在下面白色的那个不小心搭到螺丝刀,烧掉了,还冒过火花,然后半边就烧掉了

网友:
那个应该是电容
具体容量只有参照相关资料了

网友:
好像是保险电阻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吧。找个差不多的板换上去试试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是电容吧。不能修了,只能换掉。

网友:
贴片电容,如果击穿了不能开机可以尝试把击穿的电容取下,大多数时候不用换新的上去就能正常使用了。

网友:
感觉是电容,不过在这个位置,好像是给风扇供电用的吧,对开始是不是没影响啊?

网友:
这是一颗无极性电容,摘掉一般也能正常使用。

网友:
不要乱猜了  直接看板上的标号吧  看是什么字母开头就知道是什么了

网友:
那两个东西的左边有L20 L21字样,是不是那个

网友:
贴片电容,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饿。。。我不是专门修电脑的,我是搞网络工程和网络安全的。这个烧掉的现在被我用螺丝刀铲掉了,能直接用吗,我上次是碰到了白色的那两个金属头,就烧起来了,铲掉以后再碰到还会烧吗?不敢让他通电

网友:
找两个大小颜色差不多的上上就行了。

网友:
不是电容就是电感了,应该是别的东西坏了才引起这个东西烧的

网友:
贴片电容,换一个样了差不多的上去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电感

网友:
应该是电感
根据外观

网友:
标L20的是电感,找一个头差不多大小的换上就行。

网友:
像是个保险呀,不过看不清楚

网友:
如果按你说的标识,那估计不仅仅是这个元件有问题,可能还会有其它元件坏了,因为你说用螺丝刀搭了一下,,,,

网友:
找个一样型号的料板对位置把件换上,有点像贴片电容!要不就找个普通的板子研究一下

网友:
是贴片电感来的,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去就可以了!

网友:
这明显是电容嘛,找个废板搞两个大小差不多的电容换上试试,应该能行~~

网友:
无极性电容坏了……找同样大小的电容换上就OKl额

网友:
这块板看样子是V星的865主板吧?这个感觉应该是个保险电阻。应该是连边上的那个风扇插头的。是不是插错了插针引起的?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吧  看主板上那旁边是什么符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办法好,先当它是电容,然后去掉,看能不能亮再说

网友:
换一个试试啊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。。。找个颜色一样的换上去侃侃

网友:
L开头的是电感。

网友:
贴片电容而已

网友:
好像是个保险   应该保护了,

网友:
那是电感吧~~~风扇供电。也有可能是电容,测量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如果你确定中间的颜色是黑色,并且字母是L开头的,那就是贴片电感,找相同样子的替换上去就可以了.一般情况下是起保护作用,我也是新手,一同学习.

网友:
我是新手,共同学习吧

网友:
可能是电感,边上有R或C的字母,你看看是哪一种的,

若R  就是电阻,若是C就是电容

网友:
是一个保险电阻,找一块没用的主板在上面找一个一样的换上就行了,

网友:
是一个保险电阻,找一个一样的上上去就行

网友:
贴片电容

网友:
說什麽的都有,看主板上的標記.

网友:
你看下表示的啥,估计是电感

网友:
我晕,lLZ们怎么都说是C,楼主已说是L。

网友:
拿到电脑维修店修一下吧

网友:
直接把这个东西取掉,没问题的。。。

网友:
按楼主说法那个应该是电感才对哦???

网友:
贴片电容,但一般是104

网友:
贴片电容,没见到坏嘛

网友:
我还是新手还是学习哥哥些你们的经验!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吧

网友:
有点像保险呀!

网友:
是无极性贴片电容 直接去掉应该可以

网友:
看不清标示,那地方不应该是电感,应该是两个滤波电容!

网友:
随便找2个电感换上就行了

网友:
应该是贴片电容了,电阻,换个差不多的试下

网友:
电容吧。这种很常见。你用万用表把旁边那个打下阻值就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