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技上U掉电

楼主(2010-11-04):
一块升技的主板,不上CPU的时候测电压都正常,装上CPU就掉电,电管是RT8801B.电管坏的几率大不大????

网友:
上CPU短路保护,MOS有软击穿,或是PWM失控,皆有可能造成此一现象。

网友:
上CPU短路保护,或U坏掉了,MOS有软击穿,或是PWM失控,皆有可能造成此一现象。;

网友(点评):
复制别人东西 灌水 -10分

网友:
看供电上下管有没有短路的 换掉电源管理

网友:
你这个板是不是AMD的呀,是的话加一下北桥可能就好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旁边的高低管有问题啊! 换了没?

网友:
最好用带灯负载测一下,是桥还是座,

网友:
CPU 供电有一组的上管坏了,还要把BD-  一起换一定要小心好容易烧CPU的今天就烧了一个火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