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N-VM DVI 主板不认IDE设备?

楼主(2010-11-04):
确定是主板故障,BIOS刷过了,测量IDE接口复位5V正常,AD线对地阻值602正常,
华硕

网友:
估计是槽的问题吧

网友:
几个IDE槽啊?要是两个都不认的话换IDE线试试

网友:
确定主板的事,线子都换过了,就一个IDE口

网友:
这种情况还真没有遇到过,高手指教一下

网友:
估计有可能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修好了,是桥虚焊了,

网友:
IDE接口不接任何元件直接进桥 一般数据脚没有断线的 就是桥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