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。请指点下。。

楼主(2010-11-04):
    在电路图中带“-"、#什么意思?   是代表什么电平有效吗?还是怎么样?  不懂。请各位大哥指点下。在下感激不尽。

网友:
- #
一般是低电平有效

网友:
- #一般都是低电瓶有效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低电平有效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哦。谢谢。

网友:
很确定的告诉你 是低电平有效信号

网友:
对于因特尔的机器   复位信号不是一个跳变  是一个上升沿   我用示波器测过N次了     不用考虑它有没有跳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