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CANON LBP-1120 打印报服务错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0-11-04):
今天客户拿来一台C ANON LBP-1120 的打印机,客户说在家里一打印就报错,我就把机器接上试下,点打印测试页就报什么服务错误,不知道什么问题,硒鼓也换了,打印数据线也换了,还是这样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,来请教论团的高手支个招
显示如图:

网友:
论团里没有兄弟遇到我这种问题的吗?
我现在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,好郁闷啊
有没有那位兄弟能不能支支招

网友:
定影组件出问题了,不加热。。。更换陶瓷片

网友:
canon 的机器是有时行,有时不行,我后来换过扫描器试过了,还是以样的啊,我就想换下主板试下,但是现在手上没有这样的主板,有没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啊

网友:
主板接触不好,清洗一下就好

网友:
接口板的问题

网友:
这机器我弄好了,是加热片出问题了,我换了加热片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