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5570系统供电电路

楼主(2010-11-04):
手上一acer5570主板 它的系统供电电路是由max8734提供的 上电实测8734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无3.3v 5v输出 测3.3 5v电感对地均无短路100左右 断开on3后 有5v输出 现在不知道接下来怎么排查请 大侠们提供思路 最好说下都有什么原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
急等啊

网友:
怎么没人啊

网友:
这个8734芯片坏了吧,应该是一加电就会有输出的。

网友:
没有啊 我都换了2个了 都是一样的情况

网友:
你确认是断开on3,而不是on5后有5V输出么?如果是这样的话,看看3V的MOS管有没有问题。还有3V的后极有没有短路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断开第3脚就是on3吧 可以测到5v输出 如果断开3v电感5v也没有输出 这样能不能排除3v后级短路呢 场管我也换过了是复合型的 还是没有用

网友:
是3v后级有短路。芯片没有问题的,只要有一级电压输出正常说明芯片就没问题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样不能排除3V后极有短路。沿着3V查吧

网友:
感谢你们的回答我在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