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 液晶屏暗 换个屏就好 把他灯管换啦 还不行 屏暗还给其他有关系吗?

楼主(2010-11-04):
一个笔记本  液晶屏时暗时不暗   换啦一个新的就好啦   我们就把原来的灯管给换啦  结果还是那个问题  你们说像这种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?  急

网友:
  高压 、或者高压缺少工作条件 、或者灯管没装好(漏电)都会导致暗屏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灯管 保证换好 啦  可是 换啦一个好屏 就是什么问题都没 啦

网友:
肯定是灯管没换好。绝缘做了么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晕   绝好缘啦  灯管 我换好啦   之后又找人家修屏的也换啦一下   还是那个样子

网友:
外接个高压条点屏,看亮不,还不亮就是灯管没换好或还有其他问题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只要换上我们的屏就是好的   换上他的  就是时暗时不暗

网友:
z这个问提就不知道了哦······

网友:
你装灯管之前,只插灯管,看亮不亮?

网友:
你看看高压条的开启信号是不是不能持续

网友:
是不是屏上的8脚码片的问题啊,换一个试试啊

网友:
外接灯管试试,还有的本必须接同型号屏,还要必须接屏线才亮,你接新屏的屏线再用插上你换的灯管试试,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亮    换啦高压板 就好 啦

网友:
好 啦  换啦一个高压板 就好 啦  各位也学习下

网友:
哈哈,原来是高压条,楼主之前没想到?

网友:
暗屏 第一想到的 就应该是 高压条 啊 !!!

网友:
像你这个现象主要是漏电引起的吧灯管好好焊一下

网友:
典型的高压条带负载能力差的例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