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845紫色小板开机掉电重启!!!

楼主(2010-11-04):
联想845紫色主板开机跑FF---C1 ---  掉电 ,然后自动开机--- 在掉电 , 加内存不加都掉电 ,把BIOS芯片去掉后 就不会掉电,测量内存供电2.59V  3.3V正常  内存打阻卡打地没有异常   IO换过了,压北桥也不行  内存供电的小八角IC也换了  故障还是一样,请问是哪儿的问题    有通病吗   等待高手...  在线等!!

网友:
刷BIOS了吗?先刷下试下!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之类的,再清一下cmos试试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,你直接把内存供电的场管换掉就OK,(这是这种板子的通病我修好过有5片都是这种问题)记住了,测了是好的不一定就是好的,测了是不好的那就是不好的。

网友:
刷BIOS不行 加焊座子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内存过不去导致的,精英代工的板子,内存不过就这个样,还内存的1.25的电压呢?有无断线?内存槽的金手指再好好检查下

网友:
说的很经典哦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