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775V88-M+无复位,求助

楼主(2010-11-04):
今天修到一华擎775V88-M+主板,无复位。供电、时钟正常,,内存、桥供电正常,复位排针附近有74HC14、74HC32、HC132三个
门电路
。比较过相同型号好的板,此三门电路各针脚电压与好板不一样。现在不知如何继续下去,求助.....
主板
求助

网友:
换过74HC 14和HC132皆无果

网友:
复位排针是否有高电平.板子的故障是全板无复位还是部分无复位,?

网友:
复位针有高电平,全板无复位。

网友:
有哪位仁兄支招

网友:
电源的PG正常吗?

网友:
我觉得南桥可能有问题了,我上次修了一块技嘉的板子(是GB的桥)换了南桥就OK了
这块板子的症状和你这块板子一模一样,就是没有复位

网友:
查一下供电和时钟有没有掉件和断线的。

网友:
复位信号拉南桥,查到南桥的电路。

网友:
听你那空气,该是复位原有问题!给74门电路前端断开,将门电路对地瞬间短接看结果比较

网友:
跑一下线看复位到那个门里面测门的关系那一个不对再对应该着修,复位 是在供电时钟还有两个PG都正常之后南桥才发出来的。

网友:
南桥收到VCORE芯片发来的PG和PWROK后,发出RST 。电压,时钟,和上述2个信号正常。做个南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