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快来!!牛逼 hp nc6220!!

楼主(2010-11-04):
hp屏上出现 英语是这是什么意思 sanart card notpresent shutting down。。。 按键盘什么键都不管用 那位高手遇过 上网查也没查字 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敲错了吧,第一个单词是smart 吧。意思是说没有智能卡,关机。应该是bios设置了智能卡保护,类似于开机密码。需要解密。

网友:
这个电脑有智能密码卡锁,去BIOS里看看有没有这个设置,DISABLE了它

网友:
遇到客户自己刷BIOS刷坏了出现。然后拿来给他刷了个好的BIOS好了

网友:
应是天零零地零零说的那样

网友:
这个机子南桥爱虚焊,之前遇到过,加焊试一试

网友:
刷下BIOS 看看呗

网友:
刷BIOS看看 应可以的